M4的官方LWIP之UDP是怎样才可以获取数据?

楼主(2013-08-06):
我想把接收到的数据获取出来,包括(物理地址,IP,端口),知道的指导下!那些指针看得好乱,谢谢啦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B:
udp的控制块udp_pcb结构中有一个回调函数:
void (* recv)(void *arg, struct udp_pcb *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函数的入口参数:pcb,udp块指针
                p,udp包传输的数据
                addr,远程主机ip
                        port,远程主机端口

底层的MAC,我就不知道怎么读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dp的控制块udp_pcb结构中有一个回调函数:
void (* recv)(void *arg, struct udp_pcb *pcb, struct pbuf * ...

udp块指针是什么来的?  P的值怎取出来放数组里?:)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p->payload 就是你要取得数据的地址

网友E:
指针地址  用的不对啊  楼主

网友E:
重新   仔细钻研钻研   楼主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从网上搜搜别人的例程,多看看,多练练

网友F:
看看别人的例程   虽然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燃眉之急   就有点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