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8-06):
        float        j = 1.01;

        j = j-(unsigned int)j;
        if(j == 0.01){
                Led_1 = 0;
        }
其实我的目的是想把j这个数的小数部分提取出来,但是j = 1.01的话,提取出来的小数部分不为0.01,但是如果是1.11的话,就可以把小数部分0.11提取出来,就是说j这个数的十分位为零的话,提取小数就不正常。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编译环境是keil。

网友A:
先*10,再换成整数,再%10就取出了一位小数

网友B: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math.H>
void main()
{
float a=0.0,c=0.0;
int b=0;
a = 10.687238789;
b =  floor(a);  //用取整函数
c = a-b;

}

用取整函数,变量c就是a的小数部分

网友C:
extern float ceil  (float val);
extern float floor (float val);
在MATH.H头文件里面,标准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