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ORCAD中新建模型出错)

楼主(2013-08-06):
在ORCAD中新建MOSFET管的模型仿真出现错误:INTERNAL ERROR -- Divide by Zero in model 2SJ162, Divide,不知是什么原因。特此向各位行家大师求教。

网友A:
有固定信号被0驱动,是不是不该接0的接0了。

网友A:
我是不太懂,只是根据字面理解的

楼主:
应该不是,同时新建了两个模型,在同一个简单的电路中仿真,一个可以,一个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同时新建了两个模型,在同一个简单的电路中仿真,一个可以,一个不行, ...

那是相同的模块么??
还是不同的模块

网友A:
这个问题请 @forgot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产生原因是:输入MOD文件后,保存为LIB文件时语句格式被打乱了,需要在LIB文件中进行整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产生原因是:输入MOD文件后,保存为LIB文件时语句格式被打乱了,需要在LIB文件中进 ...

嗯,喜欢你这样的同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产生原因是:输入MOD文件后,保存为LIB文件时语句格式被打乱了,需要在LIB文件中进 ...

把错误的原因给分享出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