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问题

楼主(2013-08-06):
如上图,小弟在做一款电源,想驱动两组MOS,做的推挽电路,感觉很有问题,请高手赐教。8050总坏,很郁闷。

网友A:
感觉很有问题

木问题才怪呢,怎么不见一个电阻?哈哈,基极限流电阻,集电极负载电阻一个也没有!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问题才怪呢,怎么不见一个电阻?哈哈,基极限流电阻,集电极负载电阻一个也没有!晕 ...

个人认为集电极加不加电阻无所谓,在b772和d882基极应加下拉电阻,不知道对不,请指教

网友B:
1,8050参数:

很可能是过压损坏。
2,你的驱动电路设计有问题。三极管搭配不合理。
你先在网上找一份推挽电路的设计图看看。再建议你看《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Abraham I.Pressman.调试推挽电路的最核心工作就是避免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50参数:

请高人指教,这怎么设计才能合理。

网友C:
高端管驱动需要自举或光耦隔离驱动

网友D(2013-12-08):
我是这样驱动MOS管,你说的也对,有时候我也不用R2这个电阻

网友E:
8050瞬间电流过大。因为8550没有彻底关闭时,8050就打开了

网友F:
看不懂为什么要2组跟随输出?
跟随输出最好串一个小电阻。
8050老是坏,看看8050的温度有多高,给MOS管反复充放电,有一些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