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tasheet中的DISSIPATION RATING TABLE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07):
没人解答么?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A:
应该指的是最大功耗,实际运行功率要小于这个功率。同一颗芯片的散热是一定的,所以温度越高,chip所能接受的功耗越小,超过这个功率,芯片就可能过热烧坏了

网友B(2013-09-26):
是芯片在不同环境下工作的最大温度,如果需加散热片则要保证芯片温度在该值之内,超出的通过散热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