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发射

楼主(2013-08-06):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jpg根据网上的资料搭了一个红外的发射电路,使用单片机自带的PWM生成一个38KHz的载波,接到PL2;数据由TX输出。
接收端用的是1838通用一体化接收头,调试时,使用通用的遥控器发送时,接收端能够感应到载波,并产生低电平引发中断。按理说,无论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只要发送出去了载波,接收头收到了最起码也应该输出一个低电平。但是使用我自己搭的电路,接收端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用手机打开照相功能,能够看到红外发射头发出的光,这证明还是发射了的。开始怀疑MCU用的内部时钟误差太大,引起载波频率不准,但是我试着将PWM的设置成发送一次之后就变化,使得输出的载波频率逐次增加,这样一来,只要最初设小一些,即使MCU内部时钟偏差很大,也应该会有一个接近38K的频率产生出来。可是,接收头依然是毫无反应(即使把发射管贴近接收头),就好像发射管的载波一直不对似的。
后来我又按照网上的方法用软件来模拟38K的载波,依然是一样的结果。
不知是何原因,有什么遗漏的重要地方,还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红外发射参考的电路图如附件

网友A:
这类接收头是不能接收连续载波的,连续的载波会被当成干扰信号过滤掉的。你要发几十ms然后停几十ms才行。或者换成可以接收连续载波的接收头也行。

网友B:
可能发射功率太低。你试着把发射管尽量靠近接收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接收头是不能接收连续载波的,连续的载波会被当成干扰信号过滤掉的。你要发几十ms然后停几十ms才行。或 ...

感谢您的回复。
这一体化接收头不是接收到载波就输出低电平么,至于是否过滤不是在接收程序里面决定的么?

楼主:
另外,发射电路中的两个PNP被我用两个NPN替换了(用的是大电流的8050,还是两个串联,e级接地),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发射功率太低。你试着把发射管尽量靠近接收管试试。

感谢您的回复。
发射管我几乎都贴着接收管试过了,没有用啊。而且我用手机的照相功能看发射头能够看到比较强的红外线啊

网友C:
接收头有电平型和脉冲型之分。脉冲型的不可能连续输出低电平。网上搜一下就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这一体化接收头不是接收到载波就输出低电平么,至于是否过滤不是在接收程序里面决定的么 ...

电平输出型(可接收连续载波,但抗干扰能力很差,直射的阳光荧光灯等很容易干扰到输出)是,但脉冲输型不是,脉冲输出型把所有持续时间较长的信号都当成是干扰信号,直接过滤掉。家电用的接收头基本都是脉冲输出型。这种接收头对载波的持续时间,停止时间,连续脉码速度等都有要求,大厂出的接收头(如VISHAY的)的规格书中都能找到这些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平输出型(可接收连续载波,但抗干扰能力很差,直射的阳光荧光灯等很容易干扰到输出)是,但脉冲输型不 ...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发射电路中的两个PNP被我用两个NPN替换了(用的是大电流的8050,还是两个串联,e级接地),这会不会 ...

可能有问题。单片机高电平驱动能力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问题。单片机高电平驱动能力弱。。

那要看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E:
1、发射端一个8050就可以了,C级限流电阻10欧左右既可以。
2、把你的接收端电路图贴出来,你是不是把接受管接错了?

网友F:
先找一个遥控器检验接收装置是否OK。再确认发射装置。有示波器可以勾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发射端一个8050就可以了,C级限流电阻10欧左右既可以。
2、把你的接收端电路图贴出来,你是不是把接受管 ...

C级限流电阻用的33欧,B级电阻用的1K;
接收端电路我用遥控器试过,可以接收到信号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发射端三极管3个管脚及接收头OUT端波形看看,
红外发射管压降多少,一般情况下是1.8V左右。
另:发射端这种接法最好受用NPN管

网友G:
有用 标记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类接收头是不能接收连续载波的,连续的载波会被当成干扰信号过滤掉的。你要发几十ms然后停几十ms才行。或 ...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一直发送,就接收不到,但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就可以,我改成5ms间隔一下就不行了,只是在复位的时候能够接收到一些,等下就接收不到了,   但是对于遥控的话 ,它是560us的发送560us的暂停都得行啊?为啥我们间隔1ms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一直发送,就接收不到,但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就可以,我改成5ms间隔一下就不行了,只 ...

因为遥控器发完一帧数据后停了比数据帧时间长几倍以上的时间再发下一次的数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发射管我几乎都贴着接收管试过了,没有用啊。而且我用手机的照相功能看发射头能够看到比 ...

做好了10几米没压力

网友J(2014-11-01):
求用8050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