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路保护

楼主(2013-08-06):
各位大侠好,
最近在做电源保护:1.外部电源模块供电,输出48VDC。产品用这48vdc在内部分4路供给4个通道仪器分别使用,现在希望做个保护电路实现以下功能:4路中的任何1路过流或者短路不影响其他通道的使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4路中,每1路是否需要加储能电路,保证短路响应时间呢?

网友A:
根据外部设备电流多少,选个自恢复保险丝 放4路

网友B:
选择耐压为60V系列的R60-XXX自恢复保险丝PPTC。维持电流根据线路工作电流来选取。
在发生这种类型的故障时,PPTC器件的电阻将从其基本电阻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电阻值,从而有效地隔离这项故障。

网友C:
做四路负载点控制电路来做切换和保护。可以考虑采用汽车行业常用的高端开关,内部带电流检测保护和MCU通信接口。可以搜索英飞凌BTS系列器件

网友D:
用保险丝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假如每一路装个保险丝,在过流或者短路情况下,保险丝不一定会断,这样的话,其它三路就会受到波动,最简单实用的办法是用三极管,用拉低三极管基极电位的方法实现,负载电流小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用三极管,负载电流大的情况下,要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你并没有说出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