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与电池切换电路,某元件一直烧毁

楼主(2013-08-06):
上图是我从网上抄的一个电路,工作过程为:
1、当外部输入电压时,q7也导通。q6集成的二极管导通,q6的开启电压为电源电压,所以q6的二极管因压降大不起作用,而依靠mos管导通电流。无外电时候,电池工作。
故障描述:第一次通电时正常的,但当频繁开关开关s1的时候,电源输入电流急剧增加,电压下降,后发现q6损坏,更换新的正常,但还是容易损坏,后测量q6d-g极电阻和S-g极电阻几乎为零。
问题:
1、查询si2301的手册发现,Vgs极限参数为8v,我的电源输入是6v怀疑是不是出现了瞬时过电压导致g-s击穿呢?,file:///C:/Users/hallyin/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8086.png
但是电源部分还是用了si2302,他的Vgs电压也是8v,如果是瞬时造成击穿,首当其冲应该是q7(瞬变二极管没有焊接上)。
2、pmos正常使用应该电流由s极到d极,是不是我这种非常规由ds的电流流向造成损坏呢。但是从最基本的原理看,导通是因为导电沟道的形成而导通的,电流从哪个地方留会造成两端微小的压差,只是两端的导电沟道宽度略微有点诧异而已。

请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看不到图,楼主重新编辑吧

网友C:
看不到图,请楼主重新编辑或者在回帖里重新发图。

网友D:
没图说个毛线。

网友E: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