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很烫的问题~

楼主(2013-08-06):
最近设计了几块板子 ~上面有一些器件出现了温度极烫的状态~
芯片的封装温度已经达到接近70摄氏度了。。
但是在其他的设计了这些芯片满负荷工作的温度也不会超过40摄氏度。
出问题的芯片是TI 公司的TPS51100是专门给 DDR供电的 电源。;
但是经过测量发现,整个片子还是正常工作状态。:
已经核查过原理图和 PCB没有发现连接错误的地方。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一个设计中原理图和PCB没有问题。但是芯片在板上工作的时候却温度极高是什么原因引发的~
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看看焊接的时候是不是焊接坏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就是电流消耗比较大的。

网友B:
看不懂啊,呼唤高手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70度很正常啊。
评估一下他们功耗是多少,就能分析出来

网友D:
这个芯片70度很正常了    手册里面的温度肯定不止这个数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70度很正常了    手册里面的温度肯定不止这个数字

是的,我觉得90度甚至100度,有的芯片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70度很正常了    手册里面的温度肯定不止这个数字

关键看能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