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PCB,求走线和布局的吐槽啊。。

楼主(2013-08-06):
PCB, pc, AC

网友A:
作为新手   算不错的了   有点绕线

网友B:
还不错啊,图里最小的走线多宽,觉得对比之下好小?有些地方走线确实绕了,可以局部修改。

网友C:
如果粗线是电源的话,感觉回路的面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啊,图里最小的走线多宽,觉得对比之下好小?有些地方走线确实绕了,可以局部修改。 ...

最小的信号线是12mil,地线是50mil,电源线是3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粗线是电源的话,感觉回路的面积太大了。

其实我不懂回路是什么意思,说的具体一点,谢谢啊。。。最粗的线是50mil地线,电源线是3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   算不错的了   有点绕线

恩恩,是的。。。。

网友D:
为什么不把pv5放右边呢?

网友E:
提不出意见

网友F:
横平竖直

网友G:
电源该粗的地方要加粗
性能重要于美观
总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pv5放右边呢?

那是个DCDC24-5V的电源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这样啊。。。路过了都得提点意见啊。。。

网友I:
这板还可以缩小吗,能缩小的话就能节省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板还可以缩小吗,能缩小的话就能节省点了。

我这样画肯定是外围尺寸已经确定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懂回路是什么意思,说的具体一点,谢谢啊。。。最粗的线是50mil地线,电源线是30mil。。。。 ...

电源线通过电流时就类似一个电感,包围的面积越大,则产生的电磁辐射影响范围也越大。中间的元件没有覆铜的保护则会受到影响,何况还有几个继电器。当然,这些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看不见也摸不着,如果要求不高则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通过电流时就类似一个电感,包围的面积越大,则产生的电磁辐射影响范围也越大。中间的元件没有覆铜 ...

哦哦,谢谢啊。。。我全部都覆铜了哈。。。

网友J:
你尝试找一套画板子的规则~
然后用这套规则的最低要求实现你的功能!
间距,线宽等。尝试做的最小,最漂亮~
这样才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尝试找一套画板子的规则~
然后用这套规则的最低要求实现你的功能!
间距,线宽等。尝试做的最小,最漂亮~ ...

恩恩,谢谢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啊。。。。

我也是上来找人请教的,哈哈,看到你的板子,我羡慕嫉妒恨~
那么空的地方啊~
我画的郁闷了,到处是元件到处是过孔~
快疯了,好不容易今天要完成了,结果铺铜的时候cadence居然有孤岛删除不了,明天又要耽误一天搞铺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上来找人请教的,哈哈,看到你的板子,我羡慕嫉妒恨~
那么空的地方啊~
我画的郁闷了,到处是元件到 ...

哈哈。。。这么空是因为外壳的尺寸问题,只找到这么一个尺寸的,其他尺寸的没找到,哦,我们没有定做外壳,直接买现成的,定做的话太贵了。。。互相加油哈~~~~

网友K:
LZ画的还可以,我也是新手。前段时间自己照着网上制作音箱的**画了个音箱功放电路,前期没有考虑到LM1876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后来经过师傅一说立马反应过来重新画了一次!不知道LZ是否考虑过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画的还可以,我也是新手。前段时间自己照着网上制作音箱的**画了个音箱功放电路,前期没有考虑到LM1876 ...

我所做的东西产生热量不大,可以忽略的。。都是新手啊???来,握个手,嘿嘿。。。。

网友L:
1、板子空间比较充足,可以考虑重新布局,目前的布局不太合理,也不美观。
2、焊盘注意加泪滴,焊盘之间尽量不要走线(如串口的TX/RX焊盘之间,二极管D1的两个焊盘)。
3、至少要保证一面的地平面比较完整,大部分走线尽可能走在同一面。
4、IC电源引脚部分注意加去耦电容,除了加大的外别忘了加小的(如:0.1uf或者0.01uf)。
5、两个DB9的焊盘是反的,不知是否设计目标需要如此。
6、走线过细,可以考虑适当加粗。
7、增加地平面过孔,双面覆铜。
8、其他不多说,上电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M:
求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1、板子空间比较充足,可以考虑重新布局,目前的布局不太合理,也不美观。
2、焊盘注意加泪滴,焊盘之间尽 ...

1.电路图又改了,所以也就重新布局了。。。
2.焊盘之间走线还不是很多吧,很多都是贴片式的,应该可以走线吧??
3.这个我修改后尽量保证了。
4.恩恩,是的,这个我知道了,谢谢。。。
5.两个DB9焊盘是反的是因为这是个垂直90度的,包括我又加了个DB15,也是这样的。
6.双面覆铜和加泪滴,这个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1、板子空间比较充足,可以考虑重新布局,目前的布局不太合理,也不美观。
2、焊盘注意加泪滴,焊盘之间尽 ...

这个是我又画的的图,请给与指正,谢谢啊。。。

网友N:
改过后,Switch实物操作应该不方便,DB9和 DB15和  Switch的地方,排列上觉得不是和协调。 其他的看不出,待高手点评

网友L:
1、元器件布局可微调,以便有利于后期生产加工。比如:D1/D7可一同横向/纵向放置;OPSWx器件最好朝向一致;U1器件不要和右侧接口靠得太近,应加大间隔距离;BIT1~BIT3之间的安装距离加大些,便于后期维修拆卸及安装;板子中间部位的电阻朝向尽量做到一致并对齐。。。。
2、增加MARK点、安装固定孔位、注意使用散热焊盘。
3、走线需要调整一下,分享一下个人经验。
  3.1 首先走电源线,电源线不要形成环路;
  3.2 然后走信号线,信号线之间对干扰不太敏感的,可以走在一起,以便留出较大面积的低阻地平面。
  3.3 最后地线采用直接覆铜的形式完成连接(多打些过孔)。
  比如:板子左下角的DB9-F的2、3引脚完全可以走到同一面。如果把板子上的地线连接先全部取消掉,再调整信号线,可选择的走线方式就更多了。
4、PCB设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多参考、多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元器件布局可微调,以便有利于后期生产加工。比如:D1/D7可一同横向/纵向放置;OPSWx器件最好朝向一致; ...

谢谢啊。。。谢谢啊。。。

网友O:
有几根线比较绕;D1中间那跟线不安全,尽量不要那样走;丝印方向尽量统一,不要超过两个方向

网友P:
画板之前最好考虑几点:板子怎么使用和装配?如何布局和合理利用空间?如何走线?还有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如何美观?多考虑一下,相信画板水平会提高很多!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懂回路是什么意思,说的具体一点,谢谢啊。。。最粗的线是50mil地线,电源线是30mil。。。。 ...

就是你的电源线没有走直线    都是绕来绕去的   这个就容易形成环路  造成干扰

网友R:
作为新手来讲画的不错了,给你个建议,两层板可以考虑先画地,再画其它信号。
而且虽然没有看到原理图,也可以看到原理图作的不怎么样。看起来也像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