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电路到底为何物啊?

楼主(2013-08-06):
求各位大神们帮我解惑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小弟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能弄明白,接口电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书上说外设与CPU通信都是通过接口电路来进行的,我用51的单片机没没看出个大概啊,EEPROM和收音芯片都是直接接到CPU的sda和clk(IIC)引脚上的啊,这之间哪来的接口电路啊?

网友A:
如果要连接 RS232, 485 总线, 那你的 IO 口不能直接连过去了, 中间要加接口电路了.

网友B:
接口就是芯片与芯片间连接和交换信息的方式

网友C:
单片机的接口自身都带有都接口电路的啊。。用户直接按照要求使用就可以的啦

网友D:
这接口电路的都是已经集成到单片机内部的了,直接用的啦,不过你只需要知道有这回事的就OK啦

网友:
这句话的含义怎么让你这么一说这么绕口了?

网友:
接口就是连接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