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两个毕业设计作品-电压表和电容表

楼主(2013-08-06):
论坛搞原创分享活动,俺这版块冷清,于是翻箱倒柜找点存货凑个热闹,呵呵!
先上电压表的成品图

附上原理图PDF格式和Protel格式的如下:

还有源代码压缩包如下:

下面是电容表的成品图:

附上原理图PDF格式和Protel格式的压缩包如下:

最后带上源代码压缩包如下:

下面讲点代码中的稍微有点内涵的部分,让初学者明明白白,别搞成雾里看花就行
电压表Main中有如下几行
                uiCH0_Value = ADConvert(0);
                sprintf(ucResultString,"Ch0 = %d\r\n",uiCH0_Value);
                printf(ucResultString);
上面3行的功能就是将从AD转换芯片读取到的16进制送串口,通过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看十进值的电压值,通过电脑的串口检查十进值数据可以判断单片机与AD是否通讯正常,转换的结果是否正确,在没有仿真环境的系统中,将看不到却又非常想看的变量值发送到PC串口显示是很实用的调试手段。sprintf这个函数通吃所有类型的变量值转换成字符串,然后在电脑上看字符串就一目了然了。

                ulCH0_Voltage = (uiCH0_Value * 5000l)/255;                //求当前电压值,单位mV
                uiCH0Integer = ulCH0_Voltage / 1000;
                ulCH0Dim =          ulCH0_Voltage % 1000;

                sprintf(ucResultString,"V= %d.%ldV",uiCH0Integer,ulCH0Dim);
                LCDLine1(ucResultString,0,0);

上面几行的功能是将程序内部的电压值(0-255)变换成0-5V的显示内容,比如显示出2.5V,1.8V,让当前电压采样值还原成大家习惯的明了的数据。因为uiCH0_Value的值为0-255,现在要将它变换0-5000之间的数,就是一个比例变换的问题,先乘5000,再除255就OK了。注意要在5000后面加个”L“字符哟,因为结果是长整数,不加时是两个短整型相乘,会出错的,加了字符”L“后,就变成1个短整形和1个长整形相乘了,就不会出现数据自动转换出错的现象了。

下面再来说说电容表吧,电容表是用1个555集成电路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充电和放电电容就是被测电容,电容越大,振荡频率就越低。设计时将电路分成了独立的两部分,555芯片完成电容测量转频率输出的功能后,此输出波形可以先供助专用的频率计(高级万用表有频率测量功能)来验证电路是否存在问题,然后再把这个已知频率的信号接入到单片机的测量引脚,测试出1S有多少个脉冲,就能反推出电容容值了。
呵呵,有人会问这个555振荡电路的输出信号频率是是怎么算的?查查《数字电路基础》的教课书吧,上面有介绍的。下面有个图,经常找不到书的电工就继续往下看图吧!

呵呵,就说这么多,不明白的大家提问吧,谢谢CCTV,谢谢二姨!谢谢跑堂妹!

网友A:
毕业设计就这样?为什么很多人设计不出来。

网友B:
我想说,你那环境真好,这么些年板子几乎一尘不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你那环境真好,这么些年板子几乎一尘不染。

家中电路板打成纸箱,全搁在床下面,舍不得扔,书倒扔了不少。

网友C(2013-09-14):
想用STM32做个东东,但是一直没想好,求推荐啊?有技术含量的话就是我的毕业设计 了,在线求指导

网友D:
我也有这单片机,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下载器,能介绍下吗?

网友E(2014-01-23):
能不能讲一下555集成电路和待测电容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E:
能不能详细说下电容表的工作原理

网友F:
谢了热心搂主,有时间做一个真好有用

网友E:
算出频率后如何得到电容,频率/(722000/20000)*1000000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还有主程序中两个while(1),那第二个while(1)不是执行不到吧?

网友G(2014-04-06):
谢谢大神 最近弄电压表弄得快哭了。。。悲剧

网友H:
支持下,电容表的精度如何?

网友I(2016-05-20):
很好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