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2脚的可调电感能改为3脚的?

网友A:
没听说过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这样改的

版主,有什么好方法调两电感的频率令他们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什么好方法调两电感的频率令他们相同??

没好办法。
拿个电感表,边调变测

网友B:
电桥也可以的吧,双臂分别是两个震荡电路,两边一样时无输出,表明调准了。否则会有差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