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请问下MIni54单片机如何进行在RS485下, ISP升级别且如何去测

楼主(2013-08-07):
MINI51板子作为HOST,板子已经封装好用RS485,但是每次用nu—link烧写程序,都需要弄引脚杜邦线连上,我想知道怎么可以用RS485进行升级,原先的ISP程序是可以用线直接连串口使用的,如何去修改官方的那个程序呢?(在官方给的ISP程序中修改我的LDROM只有2k)

网友A:
把RS485的方向脚,用TXD反相驱动。然后 A,B线相应的加上拉,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S485的方向脚,用TXD反相驱动。然后 A,B线相应的加上拉,下拉电阻。

我在RS485前端直接连RX TX电脑,您可以能画个具体的电路吗谢谢!

网友A:
电脑的是RS232,你先用MAX232之类 转回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是RS232,你先用MAX232之类 转回TTL,

谢谢九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是RS232,你先用MAX232之类 转回TTL,

软件上要如何修改呢,硬件上封转好了改不了,RE/DE连的5.3口

网友B(2014-04-04):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是RS232,你先用MAX232之类 转回TTL,

版主 mini54 串口 我用官方例程 但是我 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完全不一样 还没有规律,我直接向THR发送一个8位数据 但是收到的 却不是一样的

网友C(2014-08-13):
官方的RS232 ISP更新APROM,现我用了1个下午的时间把他弄成了RS485更新APROM。

网友C:
这个需要时间与耐心,要查阅SPEC等大量资料,才可完成。

网友D:
能贡献下,485 更新下APROM 方法和代码啊?不甚感激

网友A:
ISP的上位机,下位机源码,请与我联系。

楼主(2014-09-20):
引用 网友D:
能贡献下,485 更新下APROM 方法和代码啊?不甚感激

直接用9G的代码改得注意延时就可以了,以9600波特率为例,传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传送时间大约是1毫秒,这个貌似是3.5ms左右具体时间我也忘记了,程序忘记放哪了,你照上面这个程序改下延时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 mini54 串口 我用官方例程 但是我 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完全不一样 还没有规律,我直接向THR发 ...

官方例程的串口,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肯定不一样的吧,假如一样说明TX,RX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