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20mA的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2013-08-07):
我有一个2Mp三线陶瓷压力传感器,5V供电,一个信号,一个地,大气压下输出0.523V左右,加压2Mp满量程4.069V左右,请问如何将0.523V - 4.096V 转换成 0-20mA呢??? 有什么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大气压也是不稳定的,101Kpa左右,输出是0.523V,2MPa输出4.069V,不是线性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气压也是不稳定的,101Kpa左右,输出是0.523V,2MPa输出4.069V,不是线性关系啊? ...

只是零点 和 满量程不一样 只要0.523V对应0mA  4.069V对应20mA应该可以

网友B:
硬件或软件上,零点和满度都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或软件上,零点和满度都要校准

请问硬件上如何校准??

网友C:
Ti 在 4~20mA 传输上有不少芯片和解决方案. 可以看一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ge?paramCriteria=no

网友D:
首先,把将0.523V - 4.096V 转换成 0-(4.096-0.523)
然后:
就是一个V/I电路了。百度一下。蛮多的。

网友E:
电压转电流的方案比较成熟,可以查看ADI和应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把将0.523V - 4.096V 转换成 0-(4.096-0.523)
然后:
就是一个V/I电路了。百度一下。蛮多的。

把将0.523V - 4.096V 转换成 0-(4.096-0.523)没有问题,可是怎么吧 0-(4.096-0.523)转成4 -20mA,一般的芯片都是0-10V 或者 0-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将0.523V - 4.096V 转换成 0-(4.096-0.523)没有问题,可是怎么吧 0-(4.096-0.523)转成4 -20mA ...

一般的芯片都是0-10V 或者 0-5V

都知道这么多了。剩余的还不开窍?:D

网友F:
不会连最基本的加减都不会吧?
运放电路,零点加偏置,满度调节增益,再V/I转换,很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芯片都是0-10V 或者 0-5V

都知道这么多了。剩余的还不开窍?

晕了

网友G:
v/i ,请百度!

网友H:
TI的方案,很多啊,如:DAC8760和DAC161P997。需要TI芯片的朋友可以联系淘宝旺旺:tomwang_1101

网友I:
可以看下ADI的 具有HART接口的完整4 mA至20 mA环路供电现场仪表(电路笔记 CN-0267)
去掉Hart部分的芯片,刚好能满足你的需求。
ADuCM60前端24-bitADC采集,后端AD5421将信号转成4-20mA.

网友J:
TI 公司的XTR系列不错,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K:
V-I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