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2进制数变化,求指导

楼主(2013-08-07):
2进制数各位的无规则互换怎么做?比如说11001010我想把第一位放到第4位,第4位放到第7位,第7位放到第一位 该怎么个思路 求指导

网友A:
建一个256的表格  啥都搞定了

网友B:
这不最基本的问题吗

网友C:
硬件实现容易,软件做起来麻烦。

网友D:
“无规则互换”是什么意思,没有规则不就成了随机数了,还互换干嘛?

网友A:
如果无规则中能有那么点规律  或许256的表格可以进行一定的缩减
但是  空间换时间或者时间换空间的法则变不了  所以根据实际应用做出合适选择

网友E:
是的,我也觉的用硬件实现容易,但不知道楼主的用意在哪里

网友F:
软件做也很简单啊,用一个数组把每个位存起来,再按新的顺序组合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