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中断和定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我在串口的接收中断中,开启定时中断,为什么中断不响应??很奇怪,开启定时中断程序罗到中断外部,立马就响应了,有谁遇到过??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怀疑就是在串口中断中你关闭了总中断或者关闭了中断使能等  这时候导致你使能别的定时就会不响应

网友B:
没有说是什么处理器.
没有开启中断嵌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就是在串口中断中你关闭了总中断或者关闭了中断使能等  这时候导致你使能别的定时就会不响应
...

我天就查看了没见你的回复??奇怪!这会看又是昨天中午的回复。我测试过了,是定时器的有些寄存器不能在串口中断程序中配置,所以定时中断配置无效,所以定时中断不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是什么处理器.
没有开启中断嵌套吧

28016,不是的,公司用的烂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