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控制DRV8824,但是一上电,电机芯片损坏,求原因!!!

楼主:
问题一:在应用图中那个VM管教我在封装中没有找到。
问题二:一上电,测出V3P3OUT只有0.5V左右,而不是3.3V;
问题三:还有AVREF和BVREF居然和电源电压一样;明明是输入管脚,怎么变成输出了;
说明:我加的电压,先是5V,慢慢的增加到10V,但是一会儿就哧哧烧坏新片了。
求助: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3-08-07):
先看看短路了没有

网友A:
焊接过程是不是损坏了芯片了

网友A:
看看焊接地和电源反了没有 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A:
io口支持多大的电压等

网友B:
这种现象一般原因:
1. 外围电路错误
2. 或者元件不正确
3. 虚焊, 短路, 连接问题.
建议上电前, 先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过程是不是损坏了芯片了

有可能,一般焊接贴片都是用比较低的温度的,不过为了清除有些短路桥,焊接的时间可能长了点!!

网友C:
多检查检查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焊接地和电源反了没有 电压是否正确

这个检查了的,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检查检查电路吧

嗯嗯,正在努力检查中,要验证的话,只有下一次芯片到手才能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支持多大的电压等

没有超过电压范围(8.2~4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一般原因:
1. 外围电路错误
2. 或者元件不正确

是按照TI官方的图链接的,唯一不确定的是VREF那两个电阻的阻值,我用的20K的电位器调节!还有那个VM引脚集成在内部的?

网友D:
辛苦了楼主,调这个电路。首先不要急的上负载。电压不要给太高。还有最重要一点光是外围按照芯片手册接上没用,要读懂怎么计算相关参数。在调试过程中尤其要用示波器多看一些使能脚位的电平变化是不是按照程序来的,看负载输出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照TI官方的图链接的,唯一不确定的是VREF那两个电阻的阻值,我用的20K的电位器调节!还有那个VM引脚 ...

那也不应该会损坏你的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超过电压范围(8.2~40V)

这个是驱动电压吧?

网友E:
Driving nSLEEP low will put the device into a low power sleep state.In this state,the H-bridges are disabled, the
gate drive charge pumpis stopped,the V3P3OUT regulator is disabled,and all internal clocks are stopped.
芯片手册P13页,会不会是这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了楼主,调这个电路。首先不要急的上负载。电压不要给太高。还有最重要一点光是外围按照芯片手册接上没 ...

嗯嗯,你说的很对,其实这种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都不要紧,就怕的是芯片坏了,下一次调试的代价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iving nSLEEP low will put the device into a low power sleep state.In this state,the H-bridges are  ...

这个原因真的是很有可能,因为我除了上了电源,其余的RESET,ENABLE,SLEEP都是空着的,什么都没有接。但是也不至于把芯片烧坏了呗,不过谢谢你哈!!!一下子提醒了我!!!看来芯片文档还是得仔细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说的很对,其实这种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都不要紧,就怕的是芯片坏了,下一次调试的代价有点 ...

不是一般的贵,一般比较好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都不便宜。。。。对于我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