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12864屏局部花屏

楼主:
12864屏做的码表,冬天做的时候一切正常.后来天热了出现噪点,天越热越明显,几个星期前实在受不了,就在写屏函数里加了点延时,嗓点消失恢复正常。但是今天早上突然发现速度十位数字位置花屏了,其它地方都显示正常,各个功能也都正常。重启几次也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速度大于0时十位花屏

速度为0时,十位清屏了,显示正常

网友A(2013-08-07):
这个字体的汉字是自己取的模吗?

楼主:
是呀
绘图模式
自带字库的字太小了

网友B:
需要判断忙标志

网友C:
查查是不是查表时显示的数据超出了自定义字库的范围...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程序不够周到,周长设置时,非数字字符没有转换成0,造成上次重设周长时,“      56”空格当数字处理了,周长过大,从而速度超标,就显示不出来了。设置成‘“00056”就好了,程序懒的改了,没有笔记本,电脑在楼上,虽然做了刷机接口,但10米USB延长线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出错了,就得扣芯片,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
绘图模式
自带字库的字太小了

以后也搞一下,感觉自己的字库太单调了

网友D(2017-04-11):
上面出现一个二维码?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