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移植uCOS,错误出现在定时器初始化文件中,求指导

楼主(2013-08-07):
我用的RVDS2.2移植uCOS到OK6410,但是错误出现在定时器初始化中,求指导啊!并且还有uCOS内核文件错误,错误原因都是数据类型不匹配(类似这个错误),怎么回事?就算按照编译器指示将所有错误位置类型匹配以后,用dnw串口下载运行时也出现application terminated,运行不了

错误如下:
说"void(*)(void)" 不能赋值给一个"unsigned int" 型。求助啊!

错误所在行 pISR_TIMER4 = Timer4_ISR;
源码如下:
#define pISR_TIMER4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90))

void  Timer4_ISR(void)
{
    unsigned long *p;
    unsigned long addr;//was set but never used

    S3C64XX_TIMERS *const timers = S3C64XX_GetBase_TIMERS();

    p = (unsigned long *)0x71200f00;//reset VIC register具体什么作用
    addr = *p;

    Uart_Printf("..............Enter Timer4_ISR....................\n");
    //you can do something here.

    // 清除TIMER4中断标志
    timers->CSTAT |= 0x200;

    *p = 0;
    OSTimeTick();//os_core.c
}

网友A: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90))前面的
unsigned *
是神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90))前面的
unsigned *
是神马啊

强制类型转换为指针

网友A:
那好像也没有 unsigned * 这个写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