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助,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3-08-07):
图中所示为互补输出极电路,增强电路的电流驱动能力,工作原理我也清楚。
但是,图中的C23和R31的作用是什么,典型的互补输出应该是没有C23和R31的,这里应该是断开的。

网友A:
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应该产生一个零点,与电路的频率特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应该产生一个零点,与电路的频率特性有关。

肯定与频率有关,具体怎样?
我在想,是不是消除交越失真的一种方法。在电平幅值小于三极管导通电压时,通过电容电阻导通,电容做隔直用

网友B:
电路中的阻容值,与负载有关。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这样做。楼主应该给出驱动信号及负载情况,会更容易判断它的作用。

驱动,应该是脉冲信号,那个阻容件应该是改善边缘用的吧。------  瞎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的阻容值,与负载有关。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这样做。楼主应该给出驱动信号及负载情况,会更容易判断它的 ...

:)

网友C: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但是没看到大侠来回答啊!准备自己研究下。

网友D(2013-09-11):
个人理解,在驱动线在高频干扰时等同于天线,容易产生误导通,电容主要为抗干扰,电阻做吸收。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几十皮法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在驱动线在高频干扰时等同于天线,容易产生误导通,电容主要为抗干扰,电阻做吸收。楼主可以看看 ...

这个频率不高,几十KHZ,电容是0.47UF,你猜想的根据?具体说说;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互补输出  当电平翻转,举例来讲Q2由导通变为不导通时在一瞬间Q2也不是立刻就能导通的毕竟过零之后还要起电势差到达开启电压,那么这样以来,中间这段时间就丧失了对外部的驱动能力。加上RC之后,通过C放电,过限流电阻(这里会有阶跃峰值,限流是必须的)。可以保障对负载的驱动能力,等待电压的开始,循环保持对负载的不间断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互补输出  当电平翻转,举例来讲Q2由导通变为不导通时在一瞬间Q2也不是立刻就能导 ...

如此推敲,确实有那意思,只是为了消除交越失真。但是,这个驱动信号频率正常为5Khz,相对于0.47UF电容只有67欧姆,正常两个三极管导通时,电容和电阻这路也同时导通,这样以来,似乎这种方法并没有传统的经典消除交越失真的办法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互补输出  当电平翻转,举例来讲Q2由导通变为不导通时在一瞬间Q2也不是立刻就能导 ...

这个我非常同意:handshake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非常同意

:P

网友G(2014-01-27):
Y应该不是消除交越失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互补输出  当电平翻转,举例来讲Q2由导通变为不导通时在一瞬间Q2也不是立刻就能导 ...

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