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手腕测试原理

楼主(2013-08-07):
初来乍到,不知谁有静电手腕测试仪的电路原理方面的材料?

网友A:
这个是干啥用的?S

网友B:
有可能是医疗器械这一块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我也想问下楼主这个目的是什么的啊?做医疗仪器方面的?这个应该是采集生物信号的啊

网友D:
采集人体的生物信号   应该是这个作用吧

网友E:
   静电手腕测试仪
产品介绍: 准确、迅速、方便检测接地系统是否符合标准
作用:手腕和接地线、静电手腕与皮肤之间接触的阻抗
      防静电接板、防静电垫子和接地线等
产品特点: 特点:可在任何地点迅速容易检查各种接地系统确保员工安全
      消除因静电而导致产品的损坏
电源:9V电池
接地线:2.5mm(6.2")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F:
还是版主高明   原来是这个玩意   表示惭愧

网友G:
静电手腕测试仪    用于静电测试的   在电子焊接时   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电手腕测试仪
产品介绍: 准确、迅速、方便检测接地系统是否符合标准
作用:手腕和接地线、静电手腕与 ...

这个产品的具体原理你知道吗?它测得是手腕到大地的电阻,具体测这个电阻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