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地和爬电距离,不能理解!!

楼主:
先上图

图中是开关电源其中一个线圈的输出:VA+和VA-为正负15V,作为驱动和关断IGBT的电压。
现在的情况是一图中的网络U为浮地,当变频器运行时,U相就有电压输出了,问题是图中开关电源焊盘U与之旁边的两个焊盘没有满足爬电距离!现在测到的具体是只有0.504mm的样子,以前的工程师设计肯定有他的道理,在这里很不明白,为什么U相与其他的网络需要保持爬电距离,这里就不需要,因为是浮地,他们之间的差值只要正负15V的原因吗?但是有浮动的共模电压啊!!主要的疑惑就是这浮动的共模电压不需要增加开关电源这三个管脚之间的爬电距离吗?

网友A(2013-08-07):
看压差,共模电压不影响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压差,共模电压不影响压差

不知这样的理解方式对不对,爬电距离主要是看相对压差!!!但觉得这样理解还是不是很好,比喻10000V和10001V,不知是否还能按照这种方式布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这样的理解方式对不对,爬电距离主要是看相对压差!!!但觉得这样理解还是不是很好,比喻10000V和100 ...

我的理解是只要两根导线之间压差不大,就没事,10000V对GND的爬电距离肯定要求比较大,但是10000V对10001V就没什么要求吧
看安规里说和工作电压还有绝缘等级以及污染等级有关,搞不清楚,
昨天看到个搞认证的,把他呼叫来,帮忙解答@traintest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只要两根导线之间压差不大,就没事,10000V对GND的爬电距离肯定要求比较大,但是10000V对10001 ...

我也是看了相关的安规标准来布线,布线的时候计算两个网络的电压时,用压差来理解,理解不过来,但以前的板子就这么弄的,也肯定有道理,刚刚问了@traintest,看有什么好的解释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了相关的安规标准来布线,布线的时候计算两个网络的电压时,用压差来理解,理解不过来,但以前的 ...

我的理解是爬电距离的定义是指导体和导体或者和绝缘表秒之间的最小距离。那么根据线路板基板材料的污染等级以及,线间距的压差(一般指有效值)查表得知。

网友C:
爬电距离是 安规测试用的,输入短路加高压打耐压,距离不够会有电弧,会对器件产生损害,此距离与设备使用时的海拔有关系,
不带PFC电路的通讯电源

电气间隙(mm)
爬电距离(mm)

海拔2000米
输入-大地
2.5

输入-输出
6.4

海拔5000米
输入-大地
3.7

输入-输出
7.4
9.5

带PFC电路的通讯电源

电气间隙(mm)
爬电距离(mm)

海拔2000米
输入-大地
2.5

输入-输出
6.4

海拔5000米
输入-大地
3.7

输入-输出
9.5

网友D:
线圈有关!

网友C:
上面的表格没有编辑好
可以看到2000米时,输入-地 是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爬电距离的定义是指导体和导体或者和绝缘表秒之间的最小距离。那么根据线路板基板材料的污染等 ...

对定义的理解很重要,虽然现在还是保留着开始的想法,还是得好好理解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定义的理解很重要,虽然现在还是保留着开始的想法,还是得好好理解理解。。。 ...

我原来做家电方面的开发,后来开发的同时跟过一段产品的认证。经常请教检测机构的老工程师安规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