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转换+定时中断+按键扫描。耗电会很大??

楼主(2013-08-07):
最近做了一块电路板,程序AD转换+定时中断+按键扫描。耗电会很大,7805的管子明显的发热很严重。

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最好是上图,应该是按键电路接的有问题或是扫描软件没做好。

网友B:
测下板子消耗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下板子消耗的电流

同一块板子,不同的程序发热量明显不同,一个程序只有微微发热,一个却发热非常严重。我怀疑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上图,应该是按键电路接的有问题或是扫描软件没做好。

电路不会错的,同一个电路板,我试不同的程序,发热量不同,其中AD加time1中断加按键扫描这个程序发热量太大,手摸上去已经受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块板子,不同的程序发热量明显不同,一个程序只有微微发热,一个却发热非常严重。我怀疑是软件问题 ...

整体的功耗有没有测量下啊?看下有无需要更换稳压芯片的必要

网友C:
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

按道理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不同的程序写进去,发现发热量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的功耗有没有测量下啊?看下有无需要更换稳压芯片的必要

带数码管显示时候的总电流为70mA。不带数码管显示30mA。应该属于正常的。

网友D:
这个功耗会由软件和硬件共同决定,楼主还是分析下有什么器件比较耗电吧,因为单纯单片机是不怎么耗电的。几十ma的电流不足以让7805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耗会由软件和硬件共同决定,楼主还是分析下有什么器件比较耗电吧,因为单纯单片机是不怎么耗电的。几 ...

对啊,7805最大可以1A。我电流很小。单片机耗电应该非常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7805最大可以1A。我电流很小。单片机耗电应该非常小的。

有没有可能哪里硬件错误让电源短路了?

网友E:
是不是上拉太强,导致通讯时大电流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哪里硬件错误让电源短路了?

那倒是不可能,因为我的这块电路板在不同的程序跑过,刚改了程序才导致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上拉太强,导致通讯时大电流倒灌

有这种可能,明天我查下原因

网友C:
7805的输入电压不能过高。软件部分请把单片机不用的I/O做成输入,中断的扫描时间不要太长。 试试吧!

网友F:
输入电压太高了,P=(VI-VO)I

网友G:
不应该啊  你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功耗肯定没有大到让7805发热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的输入电压不能过高。软件部分请把单片机不用的I/O做成输入,中断的扫描时间不要太长。 试试吧! ...

中断扫描时间很短,100m秒。输入电压12V。IO口初始化的时候没用都为输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啊  你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功耗肯定没有大到让7805发热的地步

因为移植我以前的程序,所以有些无用的IO口被设置了,现在没有用到的IO全部不设置,这时候的总电流50mA
,如果数码管不显示参数的话总电流只有20mA左右,比较理想,7805现在不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的输入电压不能过高。软件部分请把单片机不用的I/O做成输入,中断的扫描时间不要太长。 试试吧! ...

因为移植我以前的程序,所以有些无用的IO口被设置了,现在没有用到的IO全部不设置,这时候的总电流50mA
,如果数码管不显示参数的话总电流只有20mA左右,比较理想,7805现在不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下板子消耗的电流

因为移植我以前的程序,所以有些无用的IO口被设置了,现在没有用到的IO全部不设置,这时候的总电流50mA
,如果数码管不显示参数的话总电流只有20mA左右,比较理想,7805现在不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耗会由软件和硬件共同决定,楼主还是分析下有什么器件比较耗电吧,因为单纯单片机是不怎么耗电的。几 ...

因为移植我以前的程序,所以有些无用的IO口被设置了,现在没有用到的IO全部不设置,这时候的总电流50mA
,如果数码管不显示参数的话总电流只有20mA左右,比较理想,7805现在不发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移植我以前的程序,所以有些无用的IO口被设置了,现在没有用到的IO全部不设置,这时候的总电流50mA
, ...

现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OK了?

可以了,电路大小比较理想,7805不发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了,电路大小比较理想,7805不发热

呵呵,恭喜啊,搞定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移植我以前的程序,所以有些无用的IO口被设置了,现在没有用到的IO全部不设置,这时候的总电流50mA
, ...

原来是你太懒了   不过我也经常一直以前的程序   彼此彼此吧  问题解决了  结贴散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电路大小比较理想,7805不发热

:lol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