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

楼主(2013-08-07):
在写一段dsp产生PWM波的程序时,仿真时想查看定时器T1CNT的数值,但是watch window 中value 菜单栏中显示
T1CNT        identifier not found: T1CNT                dec        NotEdited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希望师兄师姐们帮忙解决! 谢谢

网友A:
你不能只添加T1CNT  需要将前面的一下名称都添加进来
不然肯定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只添加T1CNT  需要将前面的一下名称都添加进来
不然肯定不认识

非常感谢!初学者对CCS的某些功能还不是太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初学者对CCS的某些功能还不是太熟,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B:
我也照你那样做的,软件仿真,为什么计数器不计数呢?一直是0,单步仿真到while(1)里面就不动了。外设时钟使能了的,不晓得是不是软件仿真的问题,求解答啊!

网友C(2013-12-08):
引用 网友B:
我也照你那样做的,软件仿真,为什么计数器不计数呢?一直是0,单步仿真到while(1)里面就不动了。外设时 ...

我也是这个情况,朋友,你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情况,朋友,你解决了吗?

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  楼上没太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  楼上没太看懂

我将完整的变量名加入到watch window中了,也不出现“identifier not found”了,仿真也能仿了,但出现新问题了:watch window中的定时器计数寄存器一直为0,不变化,其他所有应该变化的寄存器数值也不变,为了查出错误所在,我每个语句加一个断点,结果是程序从开始仿真(点击的是run,不是animate)一直处于运行状态,断点一点作用也没起到,版主,求解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将完整的变量名加入到watch window中了,也不出现“identifier not found”了,仿真也能仿了,但出现新 ...

要查看的一定要是变量  如果是寄存器必须是全面
如果显示0啦  就说明确实是没有变化  可能是配置有问题
你可以右击点击refresh刷新
从断点的情况来看  是没有执行或者没有条件执行到断点处
这样变量或者寄存器都是不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查看的一定要是变量  如果是寄存器必须是全面
如果显示0啦  就说明确实是没有变化  可能是配置有问题
...

版主,你说的这些我也都明白或者都试过,网站上下载了几个几个成功例子对比着看,源程序也是《手把手教2812》上的,论坛里说可能是编程改变了中断向量表,我也恢复成默认的了,都不行。版主,有空的话能否麻烦您帮忙看一下啊,之前也是发过帖子,到现在也没成功。https://bbs.21ic.com/icview-655514-1-1.html

网友D(2014-07-28):
是写错还是没定义?确定编译没有错误或者警告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