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匹配电阻

楼主(2013-08-07):
DDR3的数据线做匹配电阻 需要串接一颗电阻,还是只需要在制PCB板时做阻抗匹配呢?差分信号端接100欧姆电阻是连接一颗100欧姆电阻还是制版时做100欧姆阻抗匹配呢?关于阻抗匹配有点混乱,求指导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为了得到更好的EMI特性,建议源端串联一个22欧的电阻。
但是,使用串联电阻的同时必然导致布线难度的增加,布线长度的增加,等长问题的恶化,所以有时综合考虑,在芯片少距离近速度低的时候(EMI的问题比较小),也有不使用源端串联电阻的情况。

网友B:
一般制板时说明一下就行了,最好不要增加匹配电阻,占地方效果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