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lin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我有两块NANO130的板子,想做lin通讯实验。
我想请问,要不要接lin驱动芯片?还是两个板子的腿直接连?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没有LIN芯片,你不叫LIN总线 通信。只能 叫UART通信 。

网友B:
不过LIN芯片其实也就是个电平转换芯片,最多也是添加了供电和睡眠,斜率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