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菜鸟,请帮忙推荐一款合适的MCU

楼主(2013-08-07):
我之前的产品一直没有用到MCU,但最近有一个产品,对功耗要求比较大,所以考虑增加一个MCU来控制功耗,顺便可以点 VFD屏和按键扫描。

要求:
1.待机功耗 0.1W
2.GPIO有35~40个
3.I2C或 UART通讯模块
4.价格低于2块RMB,当然越便宜越好。
5.易于采购。

跪求各位推荐了!

网友A:
2块钱,还有MCU的外围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块钱,还有MCU的外围电路呢……

比如 I2C或 UART通讯模块 都得有外围电路支持啊

楼主:
我原有的产品,就可以给MCU供电,不过可能需要加一个DC-DC;再就是电阻电容了,这些可以忽略不计。

两块钱只是表示要价格便宜,不一定必须要限定2块钱。

网友B:
我是现代MCU的代理  可以联系我详聊

网友B:
联系方式看我下面的签名

楼主(2013-10-11):
已找到解决方法    谢谢了

网友C:
2块钱貌似不太可能吧?

网友D(2014-05-15):
STC12C5A32S2
STC12C5A16S2
华永泰
QQ:2355301437
E-mail:l.yang@hytic.net

网友E(2016-03-24):
我们公司的就可以

网友F:
國產的有機會做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2块钱貌似不太可能吧?

44PIN 的 低于2元现在好象是不太可能~`

网友H:
我这边有呀,可以联系我,联系方式见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