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AD623电路

楼主(2013-08-07):
如图连接电路,J1处接稳压源,5、6pin却得不到线性输出,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输入多少,输出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输入多少,输出是多少?

一、增益不对,理论上是两倍,实际0.5~1.5之间会变化
二、稳压源输出增加,放大后输出与之不成线性

网友B:
按照器件手册上的公式计算,你电路上的输入输出关系是 (Uout-3V)=2*Uin.楼主看看是不是你把输出电压当做是对地电压来算了~

网友A:
输出=3V+输入*2.
是不是没有考虑3V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