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开环频率响应测量方法

楼主(2013-08-07):
关于运放的开环频率响应的实测,大伙有什么简便易行方法?(注意:不是仿真)
最可靠的可能是用频率响应分析仪,或网络分析仪了,但这些仪器比较昂贵,价格超过5位数,一般人可能都没有这条件。
所以 ,最好用绝大多人手头都有的设备。

网友A:
去年的时候我还想制作一个网络分析仪,发现很多技术难点搞不定。
即便是使用网络分析仪,也存在选择break point的问题,对好多类型的电路,都存在误差,也就是测量结果不真实。
总之,不论是使用仪器还是仿真,我都不确定有那么一种方法的测量结果足够真实。

楼主:
用示波器看李鲨鱼图形还是不错的,低频是直线;高频是椭圆,选取几个点,测几个数据,然后得到手画波特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李鲨鱼图形还是不错的,低频是直线;高频是椭圆,选取几个点,测几个数据,然后得到手画波特图 ...

看李沙育图形,需要
1、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范围能够覆盖待测运放单位增益带宽,至少接近。输出幅度范围能够覆盖6个数量级,而且输出电压数值够准确。
2、示波器。

2楼图中就是需要这两件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图只是概念图,或者是在仿真环境里用的,不具备实测性需求。
图中10M电阻只是用来确定工作点的,所以相当于直接测开环增益,VIN幅度略微有一点一点,或者失调电压本身,可能都会使输出饱和了。

忽略了个问题,这个图反相端电容引入了一个pole,会使运放不稳定。这电路不能用啊~
交流耦合,所以vin不会影响工作点;失调电压增益是1,所以不会影响;所以那个电路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图只是概念图,或者是在仿真环境里用的,不具备实测性需求。
图中10M电阻只是用来确定工作点的,所以 ...

这个恰恰是实测原理图。
运放是很粗糙的运放LM358。
失调电压由于电阻的直流反馈,不会使输出饱和。
输入电压当然幅度必须足够小,最低频率时大约0.1~0.2mV的样子。这么小的电压很难测量准确,但因频率很低,容易用较高电压经由电阻分压获得。电阻分压器输出电阻若不能忽略,必须计入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恰恰是实测原理图。
运放是很粗糙的运放LM358。
失调电压由于电阻的直流反馈,不会使输出饱和。

不知你有没有亲自操作过,这个方案貌似问题多多:

1,不稳定
2,VIN几个毫伏输出就饱和了,就算用电阻分压来降低,但示波器一般灵敏度是1mV,波形无法完整显示了。

仿真都很难过关,加之失调电压、偏置电流、噪声等影响,更是雪上加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你有没有亲自操作过,这个方案貌似问题多多:

1,不稳定

示波器用于测量输出幅度,李沙育图形也是从电阻分压之前的信号得到,示波器灵敏度不够有什么关系?

楼主:
2楼很可能是个概念图,不可能测出那么漂亮的波形,尤其是低频段。
加大输入波形,让输出不至于饱和,此时仿真低频段反向端波形:

示波器根本不可能测的出这么微弱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很可能是个概念图,不可能测出那么漂亮的波形,尤其是低频段。
加大输入波形,让输出不至于饱和,此时 ...

一般来说普通示波器不可能测量这么小的信号。
但你非要测量运放反相输入端吗?测量电阻分压之前的信号不行吗?

楼主:
实测和上面的仿真类似:

高频段波形:

低频段整个就是没法测,波形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普通示波器不可能测量这么小的信号。
但你非要测量运放反相输入端吗?测量电阻分压之前的信号不 ...

测开环增益,怎么会测前面那个点?

我试了下,时域分析和AC分析都可通过,增益就是运放输出比上反相端输入,不过绕不开稳定性问题。
稍候,待我把图画出来。

网友B:
估计你测试的电磁环境比较差,引入了大量干扰,例如广播电台的信号等等。

这是直接测量输入输出的电路,我用这个电路测量过LM324,而且是用直流测量,连输入端那个电容都没有。当然,必须先调零,以抵消失调。最烦的是温度稍变化(人呼吸的影响)输出就漂移很厉害,不得不把测试电路全盖住。

若不想这么麻烦,当然还有使用辅助放大器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开环增益,怎么会测前面那个点?

图中S为低频信号发生器,R1R2电阻分压器,R3如2楼所述为10Mohm(实际1Mohm也够了),电容C容量必须足够大,大到在测试频率下容抗可以忽略(测试频率10Hz时C要50000uF)。
通常低频信号发生器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达到峰值10V,我现在手边的这台最大衰减是90db,那么准确输出数百mV不成问题。
取R1/R2为比较大的数值,例如R1为999ohm,R2为1ohm(可以用直流电桥校准)。那么S输出峰值1V时,R2两端峰值1mV。
R2当然与R3构成负反馈,但R2如此之小,R3(假定10Mohm)如此之大,该反馈可以忽略。
测量S两端电压,乘分压比得到反相输入端电压,再测量输出电压,计算得到开环增益。S两端电压在1V上下,至少数百mV,容易测量。
测量时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以小时计,电容C的容量实在太大),电路才能够达到稳定。若想减少等待时间,可以与R3并联一支较小电阻,用个开关控制其并联或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S为低频信号发生器,R1R2电阻分压器,R3如2楼所述为10Mohm(实际1Mohm也够了),电容C容量必须足够大 ...

这样的方案,缺点太多了,大电容漏电、潜在的不稳定、受限于示波器灵敏度。。。。。。

下面这个测试方案,可以克服上面所有缺点,简单、灵活、高效、准确、易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方案,缺点太多了,大电容漏电、潜在的不稳定、受限于示波器灵敏度。。。。。。

下面这个测试方 ...

当然。
2楼图,是根据定义直接测量。
16楼图,是施加了负反馈的电路,还加入了频率补偿,这是根据测量结果来计算开环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方案,缺点太多了,大电容漏电、潜在的不稳定、受限于示波器灵敏度。。。。。。

下面这个测试方 ...

我觉得不对啊,
maychang的电路的缺点:稳定性一定有问题,因为那个10M反馈电阻的存在(跟运放Cin就可形成pole),还有Ibias流过10M产生的output offset,不过好像好多运放的Ibias没那么大,所以最大问题是那个稳定性问题;

你的这个电路:noise gain那么大(反馈是个T网络吧),运放的output offset voltage也应该很大啊,难道不会饱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对啊,
maychang的电路的缺点:稳定性一定有问题,因为那个10M反馈电阻的存在(跟运放Cin就可形成 ...

那个不是T网络,而是“放大网络”,(V-)-(V+)太小了,放大101倍后,便于示波器测量。

用大R和C测开环是种很常见的方法:

问题也不少,比如那个电容太大了,上电后会直接锁死,电路失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测试的电磁环境比较差,引入了大量干扰,例如广播电台的信号等等。

这是直接测量输入输出的电路,我 ...

maychang老师能不能说说温漂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
室温和呼吸温度差算10度,闭环都可以忽略了吧?

我说的是开环时的温漂,和闭环时相差很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T网络,而是“放大网络”,(V-)-(V+)太小了,放大101倍后,便于示波器测量。

用大R和C测开 ...

我研究了你这个电路,目前挑不出瑕疵。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电路,它只用几颗电阻就构建一个线性网络,解决动态范围的问题。
不像直接测量,存在很高的增益频段,Vo与Vi不能同时保持合理可测幅度;
不应该啊,怎么会没有明显缺陷呢。。。。困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了你这个电路,目前挑不出瑕疵。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电路,它只用几颗电阻就构建一个线性网络,解 ...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AD的一个大牛设计的。人家设计的测CMRR的电路还巧来。
以后再说,睡觉了。。。。。

网友A:
我昨晚想了下ADI的这个电路,这是我的理解:
Gain_open = K * Vo/V_inject ( 这里K = 100 ),
但在高频段,K成为频率的函数,不是常数,这就产生误差。

网友D:
探头怎么会放在R1与Rs之间那个点呢?不是应该放在V0处的吗?

是的,需要两处探头,Vo处也得有探头,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晚想了下ADI的这个电路,这是我的理解:
Gain_open = K * Vo/V_inject ( 这里K = 100 ),
但在高频段, ...

看着像是测Rout的,,不能这样搞。。。

如果手头有网分仪,有源探头可保证引入电容<3pF,如果这样还是不能保证输入极点在带宽外,可以加强反馈,测量个几百兆频率范围应该不成问题。。如果运放输出阻抗较高,可加大反馈电阻来抑制增益衰减。。。
用这个图,失调和输入噪声都可以直接测了,方便。。。
所以这中方法还是很powerful的。。

我只是把你那个电路重新布局了一下,还是你那个测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