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样以电平输出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3-08-07):
在淘宝弄了个雨滴传感器模块, 不太懂弄, 请教该这样接驳可以吗?

手上已有东西:
1. 雨滴传感器模块
2. 2SC3199三极管
3. 5V DC的继电器

雨滴传感器模块描述如下:

电压:5V
电源指示灯,输出信号LED指示灯。
TTL电平输出,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驱动能力100MA左右,可直接驱动继电器,蜂鸣器,小风扇,等等。
灵敏度可通过电位器调节
没有雨时候LED点亮输出为高电平,雨滴上去,输出地电平,LED亮。
雨滴板和控制板是分开的,方便将线引出。
大面积的雨滴板,更有利于检测到雨水。
板子带有定位孔方便大家安装
控制板板子大小:3*1.6 MM
大面积雨滴检测板 5.4*4.0 MM

二 使用方法
接上5V电源电源灯亮,感应板上没有水滴时,DO输出为高电平,开关指示灯灭 ,滴上一滴水,DO输出为低电平,开关指示灯亮,
刷掉上面的水滴,又恢复到,输出高电平状态。。。。
AO模拟输出,可以连接单片机的AD口检测滴在上面的雨量大小。
DO TTL数字输出也可以连接单片机检测是否有雨。

网友A:
有问体吗?0.8K还可以再并一个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