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MPLAB中找不到PIC16F1509,怎么办

楼主(2013-08-07):
咨询大家个问题:在MPLAB中找不到PIC16F1509,怎么办?现在用的MPLAB IDE是V8.2。是不是得升级到更高版本?

网友A:
升级呵!  目前最新版本mplab-ide v8.92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我现在已经用的是最高版本:MPLAB IDE 8.92 和 HI-TECH PICC 9.8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我现在已经用的是最高版本:MPLAB IDE 8.92 和 HI-TECH PICC 9.83

你不是说你用的是8.2么,最高版本里面有啊

网友A:
我上面的图mplab-ide v8.92版本,不是已有选到PIC16F1509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图mplab-ide v8.92版本,不是已有选到PIC16F1509了吗!

嗯的  有看到PIC16F150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图mplab-ide v8.92版本,不是已有选到PIC16F1509了吗!

之前回复您的一帖子可能没通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我现在已经用的是最高版本:MPLAB IDE 8.92 和 HI-TECH PICC 9.83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安装了MPLAB IDE 8.92 和 HI-TECH PICC 9.83之后,编译没法通过。显示“missing argument to "-O" op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安装了MPLAB IDE 8.92 和 HI-TECH PICC 9.83之后,编译没法通过。显示“missing argum ...

看看hi-tech 9.83的手册支持这个芯片不,如果支持那应该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C(2013-11-06):
有的型号就算IDE里面有也没用,PICC不支持新的IDE里面所有的型号,我用的1876就是没办法,只能装XIDE和x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