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HCNR200/201手册上的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07):
     想请问VCC怎么这么接的,接到 -  那端的供电的?
谢谢!

网友A:
VCC接隔离前的供电电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接隔离前的供电电源呀

我是問,爲什麽VCC是接負那端的供電,不是接正那端的供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問,爲什麽VCC是接負那端的供電,不是接正那端的供電。

你从哪里看出来VCC接负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里看出来VCC接负端的?

    在一个教材看到的,反相端对应的那边的供电接的是V-。
所示我就这么理解了,还是说这不是绝对的?

网友A:
图上运放的负端接的是输入Vin,VCC并没有接在负端。楼主看差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一个教材看到的,反相端对应的那边的供电接的是V-。
所示我就这么理解了,还是说这不是绝对的?

这个图不是双电源供电吗,最上面那个图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D:
这个片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没有这样理解的,那个不是绝对的。

网友F:
应该没有那样的规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运放的负端接的是输入Vin,VCC并没有接在负端。楼主看差了吧~

我是说VCC接了V- 供电。。不是反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不是双电源供电吗,最上面那个图是单电源供电

是的。。第一幅度是单电源供电,我是想问,单电源供电的时候,如果VCC和接地那里反过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不是双电源供电吗,最上面那个图是单电源供电

是的,最上面那个图的VCC和接地反过来接可以吗?

网友A:
不管VCC画在-还是+,它都是接的电源的正端。 反接就烧芯片了。示意图上并没有规定电源的正管脚一定在反相输入端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VCC画在-还是+,它都是接的电源的正端。 反接就烧芯片了。示意图上并没有规定电源的正管脚一定在反相输 ...

“示意图上并没有规定电源的正管脚一定在反相输入端那边。”
谢谢。。!

网友G:
哦,我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运放的示意图画的不合规范,是吗?

这个无关紧要,主要是要标明运放的各个管脚名。画的符合规范当然更好。

网友G:
像这类原理图,主要还是看清楚原理,至于芯片的用法,还是按芯片的实际情况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