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山寨iphone手机充电器频频伤人事件

楼主(2013-08-07):
关于山寨iphone手机充电器频频伤人事件,作为中国的技术大佬们,难道就没什么可说的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充电时接电话会触电身亡?
电路原理?
元件不合格?
人为操作不当?
还是天灾?比如雷击、电网波动...

网友A:
无非就是高频隔离变压器绝缘强度不够,当成本压缩到变态的程度,就只有偷工减料了。
中国没有能力控制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建议楼主每次用充电器前用试电笔测试是否漏电。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变压器的嫌疑最大。

网友B:
这样说吧,电路从头到尾极尽简化,任何一个元件都不多余,安全谈何保证?05年公司改制买断后想做这个行业,搞了三个月,最终知道手机充电器出厂价不足2元,还干个球啊。稳压措施更是绝对没有的,给手机充电要看手机的造化。2元,连个好点的变压器磁芯都买不到。可卖贵了谁要?除非能勾搭上大厂贴牌,小打小闹的怎么可能做到?

网友C:
一定要买有安规认证的。

网友D:
正规的充电器电路是使用开关电源的,用PWM芯片稳压,但一般的几块或十几块的充电器里面就是分立元器件,变压器,一二个三级管加负反馈构成的,可靠性差,也没有过流过压或过载等保护电路!

分立件一般就是RCC了,性能还行,你说的那些个保护是RCC与生俱来的,亲
分立器件开关电源,无非是性能差些,容易停振,但是电不死人的。
这个认识可是错了。分立元器件并不比集成电路更不可靠,往往是相反。

楼主:
一般人接电话的操作习惯是,左手拿起手机,用右手翻阅菜单。如果用右手拿起手机,则还需再换回左手拿。
手机触电属于单相触电,
一旦发生,
很大的概率是从左手至地,而过了心脏,秒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人接电话的操作习惯是,左手拿起手机,用右手翻阅菜单。如果用右手拿起手机,则还需再换回左手拿。
手 ...

最糟糕的是,人拿电话的姿势是握姿,一旦触电,手指会抓紧电话机。所以给手机套个壳还是有预防漏电的作用滴。

网友E:
充电器高压和低压是通过变压器隔离的,当属变压器的嫌疑最大,但是PWM控制的也不一定就绝对安全,上次我遇到一个电车充电器,是3842的,充电的时候,整个电车的车身都带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彻底杜绝漏电,能不能加个检测电路,一旦检测到漏电,立即切断电源

加地线接地!
可以加个检测电路,一旦发生漏电立即切断。但这个检测电路的成本要比充电器高得多。

楼主:
我昨天刚处理了一起电路爆炸事件,
电路供电方式是阻容降压,
由于车间工作人员的疏忽,
将用于降压的电阻电容焊得太近了,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
由于电阻的发热使电容发生短路,
进而连锁反应,
发生爆炸。
现场观察,
电阻都发生热熔了。

pjy
印度的采购商说,只要用户买灯时候通电能亮就OK,价格约便宜越好。阻容降压就是这样隆重登场了。
电容降压,非常危险。

网友F:
那到底是山寨手机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啊,怎么会爆炸呢,我还天天手机不离手的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到底是山寨手机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啊,怎么会爆炸呢,我还天天手机不离手的嘞 ...

显然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G:
去看看我发的帖子,1.5RMB带外壳的神奇,你就知道了。。。

网友H:
看苹果充电器上标的充电电流为1000mA,很多充电器都是标称1000mA,应该是横流充电吧,iphone又是金属外壳,也有可能是充电中,外壳和充电回路上连在了一起,人没碰时,不存在回路,只给电池充电,人体一碰,阻抗小,通过人体流入大地,1A的电流,足以电坏一个人了。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H:
并且,手机是一个弱电的器件,内部电路的器件选型应该不会很高的耐压器件,充电电压5V。如果漏电电压到手机上,手机可能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坏。还是边打电话边玩。那么就是极有可能是电流源导致的。

网友I:
元器件偷工减料

网友J:
劣质的变压器或Y电容(如果有Y电容的话)都有可能导致漏电。

网友K:
只要高频变压器质量过得去,一般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记得90年代初流行那种烟盒形状大小的铅蓄电池小电池,带照明,带各种电源接口,可以给卡带机供电,当时很流行
那玩意儿还自带充电电路,但那种充电电路就完全没有隔离变压器,充电时整体都是高电压,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L:
iPhone金属外壳接着内部电路的gnd,漏电了想不伤都难。。充电器是2.6*2.7*2.8立方厘米,这么小的空间,安全间距很艰巨。

楼上的横流说法,估计是学嵌入式的吧。充电器内部最高电压是整流后的+315vdc,人体电阻按2千欧算,也就150毫安,远达不到1A恒流。(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5V1000mA是指5V下可提供1A电流,理想情况电压稳定在5V,只低不高,而不是无论负载多少都输出1A电流。

5V, 最大输出1A电流。

网友M:
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直接被击穿,好的变压器的初级会有两层保护,

网友N:
网上说的那起苹果触电事故,基本可以肯定是隔离变压器问题.

楼主:
以上大家的描述仍然有破绽。
根据网上的描述,
在发生触电事故后,
手机充电器,手机除了局部有电烧灼痕迹外,
一切正常。
仍可使用。
也没有透露哪里出了问题(也许根本没找到)。

楼主:
此过程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子弹飞》中用骨头作子弹的杀人方式。
在案发后,
让人找不到线索。

应该是《消失的子弹》吧,哈哈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刚处理了一起电路爆炸事件,
电路供电方式是阻容降压,
由于车间工作人员的疏忽,

真他妈够省的,阻容降压竟然能用到工厂里,那厂子造出来的东西也可想而知。

网友O:
引用 楼主:
此过程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子弹飞》中用骨头作子弹的杀人方式。
在案发后,
让人找不到线索。 ...

幸亏没让姜文看见,不然他又要玩Iphone了。

网友O:
都是利益主义下的悲惨结果啊。

楼主:
我很纠结,
关于充电器触电事件。
要不要描述一些东西。
事情危害很大。
如果出于技术层面,则可讨论。
但如果被坏人利用,则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网上说的那起苹果触电事故,基本可以肯定是隔离变压器问题.

是隔离的问题,但不一定是变压器方面的。

拆了几个白色立方体充电器,里面是两块板,一块放变压器及13003电路,一块是usb口和反馈电路,usb直接叠在400V滤波电容上。万一电容外壳的塑皮破损,事故就来了。

交流插头的焊点和变压器磁芯用一片胶布隔离,经常拔插usb头有可能导致破皮,交流电经磁芯接到usb的铁壳,铁壳与+5V的地接在一起,再传到手机,麻烦就来了。

一般的手机充电器都是一块板,苹果为了便携,可谓是压了再压,用类似积木的方法挑战充电器体积,这回压出问题了。原装注重安全,山寨谁会去关注呢?

作文材料还夸乔布斯把iPod扔进鱼缸,以检验是不是真的够便携了。这回坑了中国山寨了,呵呵。

网友P:
我也拆过几种山寨充电头来看,感觉主要的问题热端(220V网电)和冷端(5V输出)的间距太小,有的甚至不到1mm,很难有安全保障。

网友Q:
好多人喜欢金属外壳,比如iPhone,显得有档次。
过起电来也带劲。

网友R:
买得起苹果,买不起充电器的,都是中国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糟糕的是,人拿电话的姿势是握姿,一旦触电,手指会抓紧电话机。所以给手机套个壳还是有预防漏电的作用 ...

所以关键是没有带套的原因

楼主:
即使发生漏电,
在正常情况下,
漏电保安系统也会及时跳开,
不会危及人身安全。
像空姐的这次事故,
为什么漏电保护没有起作用?
费解。
如果电网被做了手脚,
则可直接定性为...

楼主:
我想空姐的住所不会连漏电保护系统都没有。

网友S:
还是不要一边充电,一边打电话为好。。

网友T:
当惊恐小说来读,
也别有一番风味。

楼主:
如果是天灾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只要高频变压器质量过得去,一般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记得90年代初流行那种烟盒形状大小的铅蓄电池小电池,带 ...

那个就是阻容降压充电的,你可能没多了解,大多数的是充电时给放音机供电的,因为充电时把输出口给挡住了。
上高中时,很多人买,但是很容易坏,拆看看过

楼主:
要能在金属上留下烧灼的痕迹,
普通的漏电确实很难。
一般在发生短路时,
会观察到物质转移或者热熔现象。
除非烧灼的痕迹不是金属...

楼主:
云层对地的电场强度达到25~30kV/cm会发生雷电放电,可达数十至数百千安。其波前约1~4微秒(μs),主放电约30~50μs,陡度在7.5kA/μs,主放电温度可达20000°C。
如果将雷电看成一个高频信号,电路对地看成一个电容+电阻(人)。
由此可见:
...的设计有...,
雷电天气,需谨慎充电。
...............

网友V:
自己人坑自己人

楼主:
现在,
电网直接遭雷击的概率很小。
雷击主要来源于反击雷。
如图。
当中性点接地点附近遭雷击,
在大地电阻的作用下,
GND1、GND2、GND3形成不平衡电压,而抬高中性点电压。
使电网对地电压不再是220V/0V。

楼主:
在弱电领域,
我们称之为“共模电压”。
如果图中GND3附近遭雷击,
同样造成不平衡电压。

换个角度。
你家住一楼,
如果你正在用充电的Iphone打电话,
这时,
一个落雷击中你的楼层的避雷针,

。。。。。。。。。。

网友W:
Iphone的外壳是金属的,如果是劣质的充电器,可能会有电压传递到金属外壳上,此时用手碰时,会触电。
如果每次检测嫌麻烦,可以用手背去碰手机,如果没有问题,再移除充电器。切忌用手直接抓手机。
不过最好还是买官方标配的充电器,命没了,啥就没了。
最后建议买个好点的皮套吧。

网友X:
变压器击穿,初次级元器件之间、PCB走线安全距离不够,Y电容漏电都会造成充电器不安全。

网友Y:
感觉好恐怖啊,,

网友Z:
也有可能是乔布斯在招兵买马,被录取了过去报到。:loveliness:

网友AA:
听大家一说,真吓到我了,特别是触电后,手会更握紧手机,正反馈呀!幸好我的手机用的是全熟料保护外壳,不然说不定哪次就挂了。。。

网友AB(2014-01-17):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刚处理了一起电路爆炸事件,
电路供电方式是阻容降压,
由于车间工作人员的疏忽,

钽电容才爆炸啊   十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