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ICCAVR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请问下ICCAVR这个编程软件在哪里可以看自己写了多少行代码???

网友:
很简单,设置一下 让编译器显示行号就行了

网友A:
步骤如下:
TOOLS菜单下,Editor and Print Options>>>Options>>>General Options最底下的那个Line numbers in gutter勾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如下:
TOOLS菜单下,Editor and Print Options>>>Options>>>General Options最底下的那个Line numbers  ...

哦哦知道了!!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知道了!!多谢了!

:lol:lol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怎么我结不了贴???分数没有分配错啊!!!但就是结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结不了贴???分数没有分配错啊!!!但就是结不了!!!

帖子左上角的结贴点一下,然后分配分数,再结贴就OK了吧。你刷新下试试。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结不了贴???分数没有分配错啊!!!但就是结不了!!!

总分只有2分,就只能分配2分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