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NTC温度采集

楼主(2013-08-07):
本人新手,请教下怎么写这个NTC程序?

网友A:
查NTC 温度阻值表 AD 量化,查表

网友A:
NTC 主要是查表法
你的图有点浪费了,完全不需要用AD的
用标准电阻充电法 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
详情 搜 无AD 测温
前几天还看过匠人的一片** 写的很仔细的 你找找

网友B:
看这个原理图设计的,数码管驱动没有段限流电阻,COM驱动能力也不太够。

网友C(2013-11-14):
RT表及规格书咯

杨先生/Nero Yang 157-6807 8256
=========================================
深圳富泰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世科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2127号华通大厦1708
Tel:0755-2511 5593 / 2511 3956 分机803
Fax:0755-2511 3956 分机808
QQ:1005037069
Web :www.fulighten.com
Email:nero@fulighten.com

网友D:
我也是觉得led没有上拉电阻能亮么,,电流不够吧

网友E:
刚刚写完这个程序,NTC MF52写的程序,首先把AD模块搞通,然后查表i,根据温敏电阻的阻值把该温度下的电压,用EXCEL表算出来,然后,就放到你程序中查表,查表可采用二分法查表,查在某个区间比如1~2度,做近似处理即可

网友F:
根据NTC的规格书,采用查表的方法

网友G:
LZ是闹着玩还写毕业论文

网友H(2014-04-03):
引用 网友A:
NTC 主要是查表法
你的图有点浪费了,完全不需要用AD的
用标准电阻充电法 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

您好,我现在要做一个医疗体表温度测量,温度指标在15℃到45℃范围内,有合适的NTC芯片及电路吗?

网友I: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 为你免费开发,用我们的IC不到一块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