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一直打嗝,开关电源间或性输出小幅电压

楼主(2013-08-07):
新手,做的电源如图:

     高频变压器磁芯是EI3528,Lpri=488u,匝数为64:3:8:8:5

但是来后检查得知反馈电压用线圈为3T的不够,于是我就用8T的那个作为反馈(也就是图上的+15V),做法是把VOUT1和VOUT2的公地分开,如下图

再让VOUT2作为+15V电压供电光耦和TL431A作为电压反馈,刚开始可以工作,但是过一会就不行了,我在7脚接的1N4746A一会就击穿了,换个新的,电路就一直不停的打嗝。+15V输出波形为

各位给瞧瞧,毛病出在哪里呢??UC3842为什么一直打嗝保护呢??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求解

网友B:
你确定你看过3842的规格书?

楼主:
楼上,哪里的毛病,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