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8fxx 配置位警告问题

楼主(2013-08-07):
根据Mplab Ide   help中的 PIC18ConfigSet 写配置位
#include<pic18f46k20.h>
// Config Register: CONFIG1H
#pragma config FOSC = HSPLL                //HS oscillator, PLL enabled (Clock Frequency = 4 x FOSC1)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Oscillator Switchover mode disabled

// Config Register: CONFIG2L
#pragma config PWRT = OFF                //PWRT disabled 上电延时禁止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disabled in hardware and software
。。。。。。。。。
有很多Warning [335] E:my_pic18f\\main.c; 5.1 unknown pragma "config" 类似警告,求好心人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注意看你用的那个编译器啊

网友B(2013-10-10):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C:
配置位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你应该看看你的编译器...或者是去看看头文件里面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我和Rain_King大哥的建议是一样的!

可以在mplab ide中,通过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 配置
记得要取消勾选才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