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用SWIM协议自制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目的是用STM32做一个STM8烧录器, STM32只用到两个GPIO,一个用做SWIM, 一个用做RESET;
目前碰到以下问题:

1.SWIM 脚上拉电阻问题, 我是用10K, 看过网上别人的ST-LINK图,是680欧,我改成680欧,还是不成功;

2.MCU电平兼容问题, STM32是3.3V供电, STM8是5V供电,没有用到电平转换, 不成功; 将STM8是改成3.3V供电,还是不成功;

3. SWIM协议上说: 主机发送"进入系列" ,MCU将会回应128个HSI周期波形, 目前没有量到此波形;
用ST-LINK工具升级MCU, 示波器能量到主机发送"进入系列" ,MCU会将SWIM脚拉低,拉高几次,
虽然没有协议中说的那么多(128次),但至少还是送了几个高低出来;
我写的STM32升级程序, "进入系列"的波形和ST-LINK的一模一样,但MCU就是不回应;

网友A:
不是复位的时候才回128个HSI波形吗

楼主:
请问你说的复位是指 RST管脚的复位, 还是SWIM commands的SRST(000)软复位;
我用ST-LINK工具对比测试, 示波器能量到主机"进入系列" , 约5ms之后, MCU会将SWIM脚拉低,拉高几次,
但我自行写软件送同样的波形给MCU, MCU没有反应了;

我QQ是4126365 , 方便的话能否加QQ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个    MCU这一块   感觉了解的比较少   需要花时间   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复位是指 RST管脚的复位, 还是SWIM commands的SRST(000)软复位;
我用ST-LINK工具对比测试, 示波 ...

已经加了

网友C:
1、swim协议通信速度这么快,10K估计不行,接680是应该的
2、估计电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3.3V和5V之间不是问题
3、128个HSI周期,是MCU拉低的时间,stm8s应该是16us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需要花时间好好钻研钻研

网友E(2013-12-05):
引用 网友C:
1、swim协议通信速度这么快,10K估计不行,接680是应该的
2、估计电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3.3V和5V之间不是 ...

请教一下,128个HSI应该是8us吧,为什么实际测下来都是16us?

网友C:
我估计是因为SWIM时钟实际工作在8MHZ,准确来说应该是128个swim的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