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2013-08-07):
要做一个与上位机的通信,将SHT10转换好的float类型温湿度值上传到上位机上。一般的串口程序都是用指针的方式传输字符串,不知有没有直接传输float类型数值的源代码。

网友A:
不就是4个字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4个字节吗

如果我用的串口程序如下:
void putc(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void putstr(uchar *s)
{
        while(*s!='\0')
        {
                putc(*s);
                s++;
                delay(5);
        }
}
但是我在main函数里要传输一个float类型的变量temp=89.48,代码如下:
putstr(temp);
这样的结果会因为类型不一致而编译错误的。

网友B:
强制转成4个字节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转成4个字节发送

能否详细一点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一点嘛

朋友用共用体。。。。
union{
  uint8_t ch[4];
  float f;
}f32;

f32.f = x;//你的浮点数
UartSend(f32.ch,4);//输出用数组

朋友还要好好看看C语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一点嘛

至于上位机的,也同样可以用共用体。
基本上每种语言都有这个结构的。。

同理
所有的数据结构都可以这样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用共用体。。。。
union{
  uint8_t ch[4];

说的是,单片机是半路出家,现在又是单独做这个项目,有点骑虎难下了。
不知能否将你的UartSend()这个函数的源代码发给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单片机是半路出家,现在又是单独做这个项目,有点骑虎难下了。
不知能否将你的UartSend()这个 ...

这个其实跟你的要求写了,
我这是用51单片机写的。

void UartSend(uint8_t *dat,uint8_t len)
{
        uint8_t i;
        for(i=0;i<len;i++)
        {
                SBUF = dat[i];
                while(!TI);
                TI = 0;
        }
}

其中uint8_t
是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单片机是半路出家,现在又是单独做这个项目,有点骑虎难下了。
不知能否将你的UartSend()这个 ...

郁闷。刚才直接黏贴的代码。被识别为斜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郁闷。刚才直接黏贴的代码。被识别为斜体了。。。

我用你给的代码在Proteus上面用Virtual Terminal仿真了一下,发送了一下“89.45”,Virtual Terminal显示的是“B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你给的代码在Proteus上面用Virtual Terminal仿真了一下,发送了一下“89.45”,Virtual Terminal显示 ...

你用的是Proteus仿真啊。
不好意思,我不会用。。。
不过代码是没问题的。

你检查一下。89.45用字节数组应该是0x42,0xB2,0xE6,0x66,如果是ASCII表示
Bxxf
其中xx是比较特殊的符号,我估计你应该是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你给的代码在Proteus上面用Virtual Terminal仿真了一下,发送了一下“89.45”,Virtual Terminal显示 ...

你试试48.81
显示应该是
BC=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你给的代码在Proteus上面用Virtual Terminal仿真了一下,发送了一下“89.45”,Virtual Terminal显示 ...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做一下测试。
我自己写的
是各种数据格式之间转换用的。。

网友D:
转换成字符串发送,接受了再转换成float。

网友E:
很好,收益了

网友F:
注意大小端和符号数问题。只要上位和单片机统一起来就可以。不过,我不知道有什么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直接现实float,我以前做陀螺仪的时候,上位机程序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注意大小端和符号数问题。只要上位和单片机统一起来就可以。不过,我不知道有什么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直接现实 ...

朋友回答的挺好。

话说我原来也想弄个陀螺仪做角度测量用,没精力就忘了做了。

朋友用的什么IC?  我借鉴一下

网友G:
学习的时候看过共用体,一直没有用到,这下知道了

网友H:
这个真没什么探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朋友回答的挺好。

话说我原来也想弄个陀螺仪做角度测量用,没精力就忘了做了。

mpu-6050,这个用的还蛮多的,可以直接输出融合后的数据,不过我没用,自己处理的原始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pu-6050,这个用的还蛮多的,可以直接输出融合后的数据,不过我没用,自己处理的原始数据。 ...

谢~~
对那方面没有涉猎,现在弄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