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灭弧?

楼主(2013-08-07):
目前继电器通断,我的单片机板偶尔会死机。想采用继电器灭弧方法降低电磁干扰。
继电器灭弧是不是有专门元器件?我记得我以前在哪里看到过广告。
另外,接触器是不是等于继电器+灭弧措施??

网友A:
加续流二极管和电容就可以实现

楼主:
怎么加?求电路

网友B:
不靠谱,想不拉弧换别的吧。

网友C:
直流负载用续流管,交流用RC。

网友B:
一些规范中是禁止在继电器两端并联电容的。

网友D:
继电器的干扰并不一定是弧干扰,主要是导通瞬间的大电流和抖动,如果是交流,如果允许,用过0触发的可控硅,如果是直流,用MOSFET(IGBT),成本不考虑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
也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
从单片机电源上去抑制吧。

网友F:
继电器动作引起干扰我遇到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两台机器,其中A台工作状态情况下,B台开机直接导致A台重启。后来查到原因,很easy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动作引起干扰我遇到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两台机器,其中A台工作状态情况下,B台开机直接导致A台重启 ...

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6-04-15):
继电器灭弧的专门元器件比RC好太多了,不是一个概念;接触器不是等于继电器+灭弧措施,接触器的负载能力大于继电器,继电器只有十安左右,没有灭弧装置,接触器可达数百安有灭弧装置。

网友H:
将继电器触点端的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隔离是不是比较彻底?

网友I(2016-07-07):
继电器动作引起干扰我遇到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两台机器,其中A台工作状态情况下,B台开机直接导致A台重启。后来查到原因,很easy的解决了

总有些这样的,只说解决了,却不说解决方法。

你要不就别说,说就要说清楚,总是喜欢浪费些这样的口水。

对不起,看到这样的忍不住,哪怕要输验证码登陆我都要喷一下

网友J:
RC +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