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驱动器状态表

楼主:
在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中,根据读霍尔位置来设置更新占空比,其中OVDCON = StateTable[HallValue]。使用ovdcon寄存器装载驱动器状态表,我想问一下 这个状态表怎么设置啊?

网友A(点评):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9-05-08):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扇区表是根据当前转子所处的位置----检测到hall信号的组合来的.
下面2张图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