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如何对非HID规范的USB进行读写操作啊

楼主(2013-08-07):
如何对非HID规范的USB进行读写操作啊

网友:
USB设备类里面
除了HID类
还有其他的类  例如CDC类  海量存储类,从端点读取数据啊 !!!

楼主:
我想操作斑马打印机的USB接口,无从下手,有具体的例子吗

楼主:
一般打印机的USB接口是属于CDC类吗

网友:
参考例子如上

网友A:
5#的方法不行,对于不清楚驱动的非HID USB设备,应从GUID 查找这个设备,然后打开这个设备,然后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