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 LPC1769的非PWM管脚产生一个30K的方波 ?

楼主(2013-08-07):
由于硬件已经设计好了 ,将方波的管脚放到了 p4.28上,方波为30K的,请问怎么实现 ,谢谢 了 !!

楼主:
在线等呢,请大家HELP下啊!!

楼主:
难道非要我用定时器吗,这样是不是不现实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A:
还是改硬件吧,用软件(中断)实现不稳定。

网友B:
只能当做普通的IO口,定时输出0和1,还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