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含氧量的测量通常都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呢?网上基本上都是一些方法。。。

楼主(2013-08-07):
水中含氧量的测量通常都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呢?网上基本上都是一些方法。。。哪位前辈以前接触过,推荐一下呗,谢了。。。

网友A:
Oxymax COS61D 荧光法数字溶解氧传感器

http://www.allmeters.com/pro_simple.asp?id=88&sort=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xymax COS61D 荧光法数字溶解氧传感器

http://www.allmeters.com/pro_simple.asp?id=88&sort=58 ...

呵呵,这个贵死了。电化学的便宜。网上搜搜吧,很多的。
http://www.haitianxingyuan.com/sensor.htm

网友C:
溶解氧传感器,我就是搞这个的,做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D(2020-03-02):
引用 网友C:
溶解氧传感器,我就是搞这个的,做好了不容易啊

大哥可以交流一下不,我在做这样的比赛,正在找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有偿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可以交流一下不,我在做这样的比赛,正在找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有偿的哦 ...

网友E:
溶解氧传感器,很容易被堵死,要定时清洗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