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通过spi flash烧写!

楼主(2013-08-07):
小弟设计一个lpc3250的板子,程序的存储采用spi flash的W25Q128FV,但是在keil中发现没有相应的烧写算法,想通过jtag烧写程序没法实现,比较急,请大牛们帮帮忙,看怎么解决问题?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个,

网友A:
SPI FLASH在keil(jlink)里面没有算法吧,只有nor flash才有,一般都要自己编程写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FLASH在keil(jlink)里面没有算法吧,只有nor flash才有,一般都要自己编程写进去的。 ...

你好是的,没有现成算法,好像很少这么用,可是却是在keil有相应的外置spi flash的烧写算法,可是没有我哪款处理器和spi flash的算法,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的,没有现成算法,好像很少这么用,可是却是在keil有相应的外置spi flash的烧写算法,可是没有我 ...

没有吧,keil是不会提供烧写算法的,要么就是jlink,要么就是ulink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keil是不会提供烧写算法的,要么就是jlink,要么就是ulink提供的。

有的,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相应的烧写算法,只不过很少!没有我想要的处理器和spi 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相应的烧写算法,只不过很少!没有我想要的处理器和spi flash ...

有么,在哪里?

网友A:
看到了,不过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如果深入探究一下,应该是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不过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如果深入探究一下,应该是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的 ...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谢谢,因为这,我现在停止不前了!有什么补救的措施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谢谢,因为这,我现在停止不前了!有什么补救的措施没! ...

自己写个呗,不过我也没写过,所以只能说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呗,不过我也没写过,所以只能说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

实现起来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现起来很难

没事,可以参照nor flash的模板,如果有spi flash的模板实现起来就简单了,反正接口函数也没几个

网友B:
keil自带有个 STM32F10x的 25Q64的例子,我也看了  还没有学会怎么使用。

网友C(2014-11-27):
各位有没有外部flash w25q128的驱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