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3-08-07):
求大神!! 求大神!! 求大神!! 求大神!! 求大神!! 求大神!!求大神!! 求大神!!

最近有一个程序(程序量很大)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出问题,有时候仪器跑个一两天都没事,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因此相加一个看门狗。由于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有很多延时(让系统稳定后再进入循环)大概有3-4秒的时间。但循环一遍的时间只有1秒左右,不知道该怎么加看门狗。我用的是Dsppic30F5015,编译软件MPLAB8.8,用狗的时候发现开关狗的语句如:_FWDT(WDT_OFF);或_FWDT(WDT_ON & WDTPSA_1 & WDTPSB_7); 不能再主函数中使用(原本是想配置时定4秒的狗,要进入循环时将其更改为1秒)。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助呀!!!

网友A:
通过定时器中断给喂狗信号应该就可以!

网友B:
DisPIC30系列还真没用过,我只用过18系列的,拿里面的看门狗挺容易用的

网友C(2014-09-20):
引用 网友A:
通过定时器中断给喂狗信号应该就可以!

定时中断喂狗这方法不可取,假如程序停在死循环里,导致其他功能不能完成,看门狗起不到监控作用,因为你选择中断喂狗,看门始终得到喂狗,但这个时候程序已经死循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