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选型

楼主(2013-08-07):
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我需要68个IO口单单地做为输出信号。应该选择哪款芯片 (STM32F103VE STM32F103ZE)比较合适呢?我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十字交叉路口,总共最多需要控制68个红绿灯。所有需要独立的68个IO输出口,不能用于其它的复用功能。同时我需要2个串口,1个网口,还有10个IO输入口。

网友A:
就管脚而言肯定要用 Z 了,V不能满足要求 ,V顶多只有80个可用IO;就网卡而言 似乎应该用 107 ,103的话要外加芯片
但是 107 似乎 没有 Z系列的

可以考虑 107 然后管脚扩展,这样应该方便点吧

网友B:
如果能做到兼容  一般会比较方便

网友C:
一个IO点一个灯有点浪费了,要以考滤外接595等系列芯片

网友:
选择扩展IO比较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