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两种对电源层的处理,孰优孰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07):
在电源层全包地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做为参考平面,还会有反作用。

1:满足20H规则
2:与地平面成对出现,密连结

网友B:
什么电源配什么地
即然楼主对电源有这么多分割,显然需要不同电源间不要有干扰
如果这些分配的电源又都紧挨了同一性质地,那相当于又引入了同一分布电容,交叉感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源配什么地
即然楼主对电源有这么多分割,显然需要不同电源间不要有干扰
如果这些分配的电源又都紧挨 ...

这么说,电源层尽可能不要布地会更好?

网友C:
习惯上电源层外圈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习惯上电源层外圈包地

这个习惯有什么特别讲究木有撒~~~~:lol

楼主:
没有特别满意的答案哎〜

网友D:
防止外部电磁干扰,同时也降低自身对外界的电磁干扰。让设计的电路,能够通过EMC测试,暗室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止外部电磁干扰,同时也降低自身对外界的电磁干扰。让设计的电路,能够通过EMC测试,暗室示例。 ...

哈哈,这是个好理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是个好理由!

这个我做过一个测试实验,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F:
地线环路啊,不好

网友G:
数字信号,就要环地。
模拟信号,不能环地。
好像奥巴马说过~

网友H:
不错,电源层的外圈包地,是通过EMC测试有效办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电源层的外圈包地,是通过EMC测试有效办法之一。

看来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I:
两者区别不大。
1.就参考平面来讲,干净的电源层也可以作为参考平面,指的针对特征阻抗控制方面。
2.实际设计中应抓重点,而不要主次不分;譬如为减小噪声,一般环路电流路径要足够短,这时可以就近接地;
3.对于EMI的抑制,我觉得还是从器件本身着手,也即意味着增加电容、磁珠等器件可能更能有效的抑制EMI,而不是通过铺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者区别不大。
1.就参考平面来讲,干净的电源层也可以作为参考平面,指的针对特征阻抗控制方面。
2.实际设 ...

营长分析得很透彻哈,其实各有利弊呢。

楼主:
结贴了,最后结论:
1、电源层从PCB布线考虑,避免电源对地参考不一致,最好不好包地;
2、如果不能通过EMI实验,或者对EMI实验要求严格的,可以在含有高频DCDC这些电源层进行包地设计,减小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