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画PCB板子的时候不小心按到某个按键,悲剧了就成这样子

楼主(2013-08-07):
什么原因,急啊!

楼主:
其他一切都可以使用!但就是黑黑的不好弄,什么原因!

网友A:
shift+c 试试看吧

网友B:
这是一个很蛋疼的事情!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D:
shift+s试一试

网友E:
v+F试试。

网友:
重新定义pcb的大小。

网友F:
关闭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G:
按VD试下

网友H:
你可以按 Ctrl+Z 试试

网友I:
应该是 板子大小 为0了,重新调整下D+S+R

网友J:
不要着急,因为你给自己取了“淡定”这个名字。
好吧,开玩笑的。你先试试“]”键,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K(2013-09-26):
可以使用AD右下角的“clear”,点击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L:
点了掩膜啦,清除一下就好了。

网友M:
没有遇见过。。。。